烦劳大家推荐几家高性价比的12864屏,谢谢

楼主(2008-08-21):
驱动:KS108
尺寸:93*70
黄绿屏或蓝屏

最好是广东省内的厂家

万分感谢

网友A:
价格要求多少?准备用几年?

楼主:
已用4年,估计至少会再用3-4年

不过每次采购的量不确定,或多或少。
希望的小批量价格在68以下(蓝),65以下(黄绿)
当然,更低的话更好,前提是质量保证,呵呵

网友A:
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低了,只能在深圳那边找了

但是质量可能达不到您的预期。

楼主:
5楼 ldlglyld

     前段时间维修时发现一块4年前的LCd显示仍完好,不过找不到那家供应商了,问了采购,当时的采购价格基本和我上面说的差不多。
    深圳这边有好几家出50几块的,一直不敢用。

网友A:
2年前19264就有出40多的了

呵呵,质量不敢恭维啊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关键看什么样的性价比适合您用。

网友B:
新清显、佳之讯、瑞升的俺都用过,质量都xx 唉!

网友C:
12864液晶现在质量确实稳定性差

我这边产品要将液晶从板子上拉出来显示,但线缆(硬盘用的扁平电缆)长度超过50CM时候,出现缺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随着供货批次不同而变化,很郁闷。

已经排除驱动电平差异和时序的原因,估计原因是CS1CS2上升下跌速率不够,明天继续测试。

网友A:
线缆长度本来就不能超过30CM

你都超50CM了,肯定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谢谢楼上

那具体原因呢,超过30CM是什么指标有影响,能定量分析一下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判断起来比较困难

1. 看您的主控芯片的驱动功率
2. 看液晶屏的主控芯片
3. 设备工作环境
4. 时序匹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