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sdram+16个电阻实现真彩色tft lcd值得做吗?

楼主(2008-09-02):
cpld选用epm240或者epm570 (240资源可能不够)
sdram 用 8M-32普通的,可以做显存,也可以共享给mcu当内存,模拟sram方式
dac选用专用电路或者 5+5+5个电阻网络,15bit真彩,也可以直接驱动lcd面板

成本:10(20)+10(20)+1(50)=21元到90元之间。

网友A:
还是模拟屏?

效果很一般,也就16色。水纹波情况严重,需耐心对待。
一般CPLD做成双端口RAM方式,速度低。单片机51那种速度还可以,再高点速度就比较难。
实际成本还要包括DC-DC的升压、反压电路。

效果是很差的,这个是心理先有准备。

楼主:
纠正几点

1.不是16色,是2^15色,32k 色,如果采用dac可以达到16M色
2.不可能有波纹,扫描频率可以达到100hz
dc-dc升压电路也就是10多元,而且,很多lcd面板可以不用,如果用crt或者液晶显示器,肯定用不到。
我考虑是不是值得做。比较麻烦,是cpld新手,练习用的,不过得花钱花功夫。

楼主:
关于双端口ram

是用价格很便宜的sdram模拟的,通过cpld实现双端口ram,速度很快,可以达到几十兆字节的速度。

网友A:
不可能

因为最重要有一点:模拟屏RGB信号需要伽玛矫正。超过16色就不行。

楼主:
是数字屏,另外模拟屏是啥信号,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数字屏还要DA干啥

建议lz别想了
做这个的多了,都没什么量

楼主:
想用vga显示器,当然得da了。

网友B:
我需要低功耗,电池供电

有希望吗?

楼主:
没问题

maxII的功耗是ma级别的,功率消耗和显示的效果有关。

网友C:
用SDRAM达不到几十M的随机速度. 也就突发快点儿!

我用SRAM的时候参达到系统时钟一半的带宽,显示和主机各一半(理论,实际是40%)

网友D:
用CPLD够吗?

用CPLD够吗?好像得用FPGA吧,价钱不便宜啊.

网友B:
我觉得CPLD可以选lattice的

LCMXO640。我只知道这东东内部有6.0Kbits的RAM,功耗价格之类不清楚。感觉这个片内的RAM应该有用。

网友E:
是8位接口的,还是16位接口的?

网友F:
做单片机用的VGA显卡吧

国内做这的不多,一块卡能卖200多元.

楼主:
是个不错的主义,不过,这东西卖给谁呀

网友G(2016-06-03):
楼主,我想写CPLD+SDRAM驱动TFT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