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菜单

楼主(2008-09-02):
用液晶实现一个人机交互的菜单

1.菜单要求有3到4级;

2.每级用上,下,回车键,返回键 来选择,有滚屏和反白,有光标显示;

3.在最底层菜单调用相关程序实现一定的功能,程序中的参数可通过按键来变化;

        各位如果有好的算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re

买个菜单驱动芯片,简单得狠!

网友B:
我就自己写有一个啊,你的要求基本上跟它一样~

自己编辑菜单资源时,只需要在资源定义那里修改就OK了,可适应中英文菜单,以及中英文混会菜单~~~~级数不限~当然你的内存够的话,也不占内存,重复调用的代码嘀~

网友C(2008-11-24):
求助

我也正在找能,有人能提供吗?

网友D(2009-09-16):
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讲的挺好,多谢lz

网友E:
嗯,相当的不错~
老x自己的就不献丑了:)

网友F:
写的是很好,我也做过一个菜单系统,思路差不多,都是找界面索引,但是整体上没有这位作者的做的专业

网友G:
菜单驱动芯片?头一回听说,哪有得卖?

网友H:
ST7565 串行液晶驱动,用 晓奇工作室 Lcmzimo.exe提取字库,实现多层菜单,配有Proteus仿真。老是提示
传到这里了,不需要账号就可以下载的,绝对有用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95 ... d/detail918906.html

网友I(2010-04-06):
不难,只要灵活运用C语言的指针和结构体,实现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J(2011-10-10):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