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的全亮,半亮和全暗是如何实现的啊?

楼主(2008-09-03):
如题.
是与背光电压有关还是与液晶控制器有关?
全亮  是不是把背光的电压设置到额定电压?
半亮  是不是调低背光的电压?这样损坏液晶屏吗?
全暗  是不是直接关掉背光呢?

还有就是液晶屏控制器有一个以上(常见两个)的背光输入点,有什么作用?

急切,谢谢解释!

网友A:
有这几中可能。

有这几种可能,一是直接调整显示画面的亮度,背光不变。不过,我想你所说的不是指这个。一是调整背光的亮度。一般来说,调整背光亮度是通过PWM脉宽调制来实现的。可以做到无级调整。当然,也有用数字电位器来做的。都是通过控制背光的工作电流,来达到调节目的。

网友B:
一般是PWM控制背光亮度,手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LCD背光控制图

楼主:
明白了,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D:
好的驱动芯片也有亮度,对比度的调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