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7(LPC2103)的TFT液晶显示解决方案

楼主(2008-09-04):
我现在在做一个arm的项目但是因为LPC2103没有集成LCD控制模块,我想求各位大侠,有谁知道基于ARM7(LPC2103)的TFT液晶显示解决方案,可以告诉小弟,小弟感激涕零。或者是有谁做过这个芯片的通过I/O口实现TFT显示。

网友A:
i/o不可能,别想了,可以加一片cpld控制tft

网友B:
有那种是总线接口的TFT屏,内部自已有驱动电路和显存.

这种屏可联接任何IO数量够的MCU! 可参考:www.mzdesign.com.cn

网友C:
没有LCD接口为何一定要自己弄呢?选个现成的不行?

网友D:
有的TFT是内置DriverIC的,小尺寸的都有,绑定的

网友E:
您需要多大分辨率呢?

TFT彩屏一般都是16位总线,也是少量8位总线或SPI总线的接口屏,这需要您自己去找TFT彩屏的供应商商谈.有量的话TFT屏厂商一般都会积极合作的.

网友F:
我就是专做这种解决方案,可我的回帖却给新斑竹一把火烧了

网友G:
320*240 65K能刷个图片

仅只是刷图片而已

顺便问下,你的图片资料准备存哪里?

如果外面放NAND,或SD,那速度更加慢了.

我用的是2378,IO驱动8/16/24位TFT显示屏,图片放SD卡.

网友H(2009-09-07):
这个比较难。。。

网友I:
俺一个产品就是因为22系列驱动4.3的TFT,最后高价买的带转换版的TFT  模块,成本贵了10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