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彩色液晶屏的显示页设定页是什么意思?(夏普LQ61D133)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楼主:
接上 白色不纯

再就是:我的液晶屏是5v电源,而我用的3.3v管脚可以使之显示,但显示白色时掺杂很多彩色,其他纯色正常,请问是管脚电压低还是什么原因,请有过类似经验的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re

背光逆变器一般分两种,+5V和+12V直流输入,而TFT-LCD目前有CCFL和LED背光的.CCFL的屏有的是需要两个灯管来做背光,有的是一个,屏的亮度就取决于这,一般SHARP的LCD在datasheet里能看出来是几个灯的.一个灯管的话,一般只有两根线,一个正一个负,如果有三个或四个,就必定有两个灯管.

同时这个屏的灯管接口有大口和小口之分.

具体的情况:你把LQ61D133的datasheet上传或给出连接,我们帮你看看.

楼主:
我也没有datasheet,只是有YLF显示控制器的文档

不是TFT的,是普通彩屏,我改用用12v,确实达到亮度了,白色不纯的问题也解决了,是写数据函数有问题,因为它的列指针自动加1,谢谢

只是页的设置不太明白,不论是第0页还是第1页都显示的是全屏,这在具体应用中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A:
re

http://xianexs.mail.qq.com/cgi-bin/downloadfilepart/svrid254/LQ61D133.rar?svrid=254&fid=7573ed02ebbf809e3d6d45123ffd6472ca164e072afd798e&&txf_fid=3c6a84938a0f7f313e8e7e2ab1f5c0ed79d26315&&txf_sid=

下载datasheet 7天有效!

楼主:
不好意思麻烦你,不过需要提取码才可以下载啊?

你给我的网址不能直接下载

网友A:
re

提取码 b6da02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