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中文液晶ST7920串口驱动程序【花屏现象已经解决,请看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查下邮件

楼主:
一直用的青云的屏,质量很稳定。

一直用的青云的屏,质量很稳定。

最近拿到几块其他厂家的屏测试,老是出问题。

想换换驱动程序看看。

我用汇编语言做的 IO 模拟串口使用

感谢楼上二位帮助

楼主:
屏显混乱原因已经找到、排除,总结如下

屏显混乱原因已经找到、排除,总结如下

1、最初使用的青云LCM128645zk,使用串口模式,除了将CS长拉VCC外,只连接了SID、SCLK两个引线,屏上15脚对应的PSB串并模式选择在模块上已经设定为低电平。

2、手头的几块非青云的屏对15脚PSB均未在模块上设置,需要使用者进行软件设置或者硬件设置。我在使用这几块屏时忽略了这点。使15脚处于悬空,状态不稳定,造成显示混乱。故障原因并非软件问题,而是硬件。

3、总结如下:针对基于ST7920汉显屏,在串口模式下应对CS、SID、SCLK、PSB脚软硬件设置特别注意。PSB高电平为并口模式、低电平为串口模式。

最后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

需要ST7920串口驱动程序的朋友可以邮件我。
kymcu51@126.com

网友B(2009-08-31):
我自己写了个串口的驱动,如果需要的发给我发个邮件吧, wangyan_280@163.com

网友B:
我的是用EasyARM2131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