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 怎样和8位LCD连接

楼主(2008-09-13):
SED1335只有XD0 TO XD3  请教如何与8位的  LCD连接(STN 无控制器)

网友A:
SED1335只支持320240的屏

8位接口的STN至少是640480的,只能用其他方法了.如用ARM/S1D137/S1D135系列控制器.

网友B:
不是的哦

我有见到4BIT TO 8BIT 的恩,1335驱动分辨率640*200的STN LCD (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