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FT液晶

楼主(2008-09-19):
我在用STC89LE52驱动一240*320彩色液晶时,刷新速度太慢,而且就算只是更新一小块显示区域时都慢,我的单片机的频率是24M,用了6T方式,,,
问一下,一般的彩屏液晶用什么单片机来驱动,一般要多快的速度才比较好,不知道ARM行不行,LPC系列的ARM在主频为55M时,其IO的频率10M都不到,感觉也是挺慢的,不知行不行,如果ARM都不行的话,那真不知道用什么好(还不会用FPGA驱动液晶)

网友A:
你那屏啥信号的呢?我用AVR驱动过TFT

网友B:
那是没办法的事! 彩屏的数据量很大

通常的单片机很慢的!

楼主:
re FJHCPU

我的液晶控制芯片是ILI9320,16位数据方式.

楼主:
re

带液晶驱动的ARM当然行了,不是所有的ARM都带液晶驱动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当然只能选一款带液晶驱动的ARM了!!

网友C:
对的

对的

网友D:
2131就可以

16bit 并口i80方式,我们做过的

网友E:
别指望ARM7能播动画,刷个图片还过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