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液晶屏显示各种图形界面

楼主(2008-09-20):
屏幕亮了,请问像手机那样丰富的图形界面和文字是怎样来实现显示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绝了

网友B:
给屏上显示不同的图象就能显示不同的介面了!

网友C:
三楼的答案就是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手机屏幕不会任何一个动作都要显示一副图片吧,那得要多少图片,我是问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和算法!

网友D:
。。

每个动作不一定要刷整图,只要更新有动作的局部数据就行了。

如果是普通的几何图形,例如矩形,直线,那就直接用简单程序画出来。

如果是字体,放1个字库,把字库信息按点阵11对位到屏的相应像素上就可以。

图像就最简单了,直接把数组里面数据一个个往屏上扔就行了。

网友E(2008-11-18):
一款高性价比的控制器,真彩色用户界面,语音提示功能.....

一款高性价比的控制器,真彩色用户界面,语音提示功能......

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控制器功能如下:
1.7“TFT数字触摸屏
2.真彩色用户界面,语音提示功能
3.UART串口
4.sunplus 8104D数码像框方案:usb2.0 device接口,可以读SD卡。

网友F:
lz很厉害

问题让人一下就噎住了,我也想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