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新和图像显示扭曲问题

楼主(2008-09-23):
刷新函数:
for(j=479;j>=0;j--)//行
{
  sendadd2(0,j);//写地址
 for(i=0;i<640;i++) //列:写数据后列指针自动加1
 {
  sendcol(0xff);//写white
 }
}
真彩 8位数据256色液晶
用纯红、蓝、绿色没有任何问题,改用白色或其他配出的颜色时,每隔几行的起始点会写不上数据,从而导致显示的图像扭曲,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写数据的函数应该没错误,是否是跟时间也有关,我在写地址处加了一段延时,有好转。但是延的再长也没有三原色的效果好,而且导致刷新很慢

网友A:
驱动芯片型号?具体的硬件接口?更底层的软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