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三星液晶屏ltv350qv-f0e问题

楼主(2008-09-25):
在调试三星液晶屏ltv350qv-f0e液晶屏的时候,我用的电源芯片是max1779,上电顺序跟屏数据书说的稍微不太一致,max1779是先3.3v,然后5v,然后-10v,然后18v,总共在20ms里面完成上电;可是屏的数据说要求是先3.3V,然后-10V,然后5V,然后18v,并且在5ms里面完成上电。我并没有用电子开关做处理,而且我的电路VGH并没有实现要求的18v,只有14V,尽管这两个问题没有按照数据书要求做,但是屏也能正常工作,并且显示该有的图形,色彩也很正,黄色,青色,蓝色,绿色,白色,黑色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用了很多办法也不能解决,就是这个屏的色彩过度有问题。比如同一行某一个像素点R通道是01111,它的右边像素点R通道是10000,这样的话在该颜色交叉区域就会产生一个亮点,我猜测R通道变成11111了。下面是我的一副效果图,拍的不是很好,左边淡蓝色,右边土黄色,在它们两个颜色的交界面就会产生一条白线,如果两个颜色左右顺序交换一下,会产生一条淡青色的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门电压提高到18V也无济于事,有哪位高手调过这个屏,给点提示!
我怀疑是屏本身的问题,因为电路除了max1779的上电顺序跟数据书说的稍微不太一致之外,其他都没有问题,Vcom信号也很好,能够调节灰度和对比度。

网友A:
天啊

这叫拍得不是很好。根本就是拍得很烂好不好。
重新拍张来看看。
另外,如果上电顺序跟要求不同,应该先按要求来做,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