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VGA延长器的?

楼主(2008-09-26):
最近在做计算机延长器的项目,就是PC主机的RGB信号,通过延长器加普通的网线传输到300米外的显示器上,显示效果还好,只是文字显示,尤其是白底黑字的情况下,文字有白影,偏左,白影明显比底色的白色更白?给人感觉不太好。不知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是不是阻抗不匹备?我用的是 EL4543 调码,EL9111解码,EL9115调延时!望高人不吝赐教!

楼主:
还是我来回答吧

大家别光看不说啊,还是我说吧,今天下午通过示波器我发现RGB三根连接线两端波形不一样,我想太概是阻抗不一致,产生反射干拢,再加上线外层没有接地线包着,折了显示器的线,焊上三根有金属线的线,果然没有白影了。

网友A:
线长了,总是有点耗损的吧。

线有阻抗,频率高了也容易受干扰。

如果再长的话,建议可以做个中继器。

把信号增强一下,再继续发送。

网友B(2010-04-26):
RGB (VGA) 加个驱动后,300M是没任何问题的,无拖尾  抖动  ==情况,不过电路有些复杂。全模拟,参数配置也有点难度 (我是菜鸟),  反正我公司已经量产这个产品了。可选阻抗 75/510

网友C(2011-02-24):
请问VGA的驱动怎么加的呢?是否可以把图贴出来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