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显示图像有雪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13):
借问,高手,LCD 显示图像有雪花是什么原因?就是在图像颜色变化的交接地方有花点

网友A:
时钟脚需要串电阻!

网友B:
HP

的雪花屏本本不知道串电阻能不能搞定,哈哈。

网友C:
是不是1335一类的控制器?

网友D:
没说什么控制器和什么类型的屏

网友E(2008-11-19):
雪花点是噪波,屏布板不能用新人做,

不同的工程师布出来的效果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