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lcd驱动电平问题

楼主(2008-10-15):
(无正文)

网友A:
嘿嘿

木有问题。

网友B:
12864lcd一般是5V的

你可以在和液晶屏接口的信号线上各串接一个470欧的电阻,最好在加一个上拉电阻,这样你的3.2V的芯片就可以驱动液晶屏了,同时也不用考虑你的3.2V的芯片能否承受5V电压的问题了!

网友C(2009-08-30):
发数据和指令的时候好像可以不上啦可以的。但最好上啦了。

网友C:
工作电压和背光必须是5V的

网友D:
最后都是5V。不过我的LCD工作电压3.3V就能带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