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信号能直接接LCD屏么?

楼主(2008-10-20):
小弟对LCD显示这一块还不是很熟,所以请教各位.
我的主控IC是输出以下的信号的,不知道能不能不另加驱动IC直接点亮LCD.
如果能直接点亮LCD,能否推荐几款这样的LCD?5寸的数字屏最好.
如果不能直接点亮LCD,还要另加什么驱动IC?
先谢过!

网友A:
主控IC是?

这个图看不出来.

楼主:
主控是TI 的DM355

要接七寸液晶,能否直接驱动?

网友B:
可以接不带控制器的数字接口TFT或单色LCD

可以接不带控制器的数字接口TFT或单色LCD,如果接带控制器的屏这些引脚就要配置为I/O口,模拟时序控制LCD。

网友C:
TFT信号

可直接接数字TFT屏,加TFT-LVDS转换IC可接LVDS接口的TFT。不能接带控制器的总线接口的那种(IO模拟除外),也不能接模拟TFT。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心回答啊~

那我们要找一个7寸大小的数字TFT屏,有什么推荐呢?

网友D:
可以找我的,我们可以提供7寸的800*480数字屏!

楼主:
还要外加电路吧?

我问过TI的人,他们说不能直接驱动7寸LCD,驱动能力不够,它是LCD的标准信号,但是还要加驱动电路.但是不知还要加什么IC来驱动.

网友:
可以驱动带TCON的数字屏(TTL接口,非LVDS接口)

不带TCON的数字屏,要加TCON芯片
LVDS接口的话,要加LVDS接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