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2232-4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刚刚开始用,发现每次上电显示的都是乱码,而且每次上电显示乱码的内容都不一样,颜色深浅也不一样,这个屏还能调节对比度么?怀疑是初始化不对,可是又不知道那不对,这个屏有对比度调节功能么?

网友A:
什么控制器的?

什么接口?12232常用的控制器有两种,一般是1520和7920,可以调节对比度,问厂家要驱动程序就可以

楼主:
是16针的接口

是16针的接口,引脚如下
1:vdd 2:vss 3:VLCD 4:RES 5:E1 6:E2 7:RW 8:A0 9--16:D0--D7

那种控制器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从别人哪拿过来学习一下,显示屏后面有个标识 写的是CM12232-4,大侠给看看是属于那种控制器?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杭州炜煌写的12232-4的手册,里面没有看见有调节对比度的功能啊,是不是指VLCD来调节?

网友A:
这个是1520控制器

可以调节对比度,VDD接5V,VDD和VSS间接一个电位器,中间抽头接到VLCD上,VLCD一般是零点几伏,这个是68时序的,E1和E2分别控制左右屏,你发送邮件到suxungang@tom.com,我发份测试程序给你。

楼主:
多谢,我已经给您发份邮件了,里面有现在的测试程序

多谢,我已经给您发份邮件了,里面有现在的测试程序,有个问题麻烦看看

楼主:
多谢sutie2008 ,你的测试程序非常棒

网友B:
一点想法,仅供参考

上电能看到乱码,说明你的屏已经打开了,也就是说你打开屏的这条指令用对了,我想:第一,你的初始化程序是否写对了,对屏的初始化必须要设定的相关参数是否都设置好了;第二,由于液晶屏响应的速度没有控制器快,你的程序在向屏发指令或数据时有没有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2011-08-22):
4楼的兄弟能给我一份学习资料吗?我刚开始学习此液晶,谢谢!7158338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