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透的TFT,尺寸在3.5″左右

楼主(2008-10-28):
需求:
    1、尺寸在3.5″左右;
    2、要求是半透半反的屏,适合在强光下的使用;(关键要求)

    例如三星:LMS430HF02

网友A:
我也需要。。顶

网友B:
我这里就有,专门针对阳光下的,3.5英寸

www.viewtech.cn

楼主:
3楼

3楼:
 xcfu:
   可以把具体的型号说下吗?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请3楼帖出具体型号!

请3楼帖出具体型号!否则视为广告帖,将删除3楼的帖子.

网友B:
两天没上网了,查点有熔炉了斑竹

型号是:TFT3224-3.5
详细资料见连接
http://www.viewtech.cn/pshow.asp?Product_ID=8
 相关链接:http://www.viewtech.cn/pshow.asp?Product_ID=8

楼主:
7楼,是接了转接板的TFT了吧

7楼,是接了转接板的TFT了吧

网友B:
配了LCD Controller在上面,

直接提供8080并行总线接口,8位数据,2位地址,还有片选/写/读.

网友D:
有16位的并口驱动的吗?

网友B:
有的,16位数据总线,64K色显示.

有的,16位数据总线,64K色显示.
网站上只有256色/8位总线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