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体大小的变化

楼主(2008-11-17):
需求:
    目前我的字库为16*16的字库,怎么可以在显示的时候任意的改变字体的大小呢?比如变成32*32,64*64,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我的理解是将每个点都重新写一遍,但是这样在软件处理起来要很复杂,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希望指点!
    我刷新的是TFT屏。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

简单的方法就似乎多放几个字库,复杂的方法就是用矢量字库

楼主:
2楼:

2楼:
   您所说的放置多个字库的意思是否是放置多个字体大小的字库,比如8*8,16*16,32*32等。这个好理解。
   但是您说的矢量字库能解释下吗?还有您所说的我理解错误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