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那位同仁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2008-11-27):
我好不容易吧8803的屏调试通了。带仿真器一切正常。但是吧程序烧到89C54中就不行了。没有任何显示。请大家说说呀。仿真时全用的板上资源,应该说PCB子是正常的呀。???

网友A:
电源

电源供电问题吧

网友B:
检查下8803的复位信号和你的CPU复位信号是不是一个电路.

如果是两个独立电路,很容易出问题.CPU复位早,8803复位慢的话,CPU对8803初始化的指令,8803是接收不到的.当然就不会显示了.
用仿真器就不会出问题,你可以分析个中原由的.
仅

网友C:
检查一下时序

这种问题一般有两个方面会导致:1.如楼上说的,复位问题;2.仿真头一般都有增强IO驱动的芯片,不会直接接单片机,也就是说指令送出会缓冲后再给到LCD控制IC,所以需要检查一下时序,实在不行增加一些延时即可.

楼主:
救命!!!

  谢谢兄弟们的建议。复位我检查了。是单独复位我延长复位时间还是不行。供电也正常。每次测试点我都检查了。另外我单独写一段小程序,就是显示一行字其他什么也不住。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叫仿真器是好的。烧到IC中什么也不显示。请大家帮帮忙提示一下。

网友D:
图形接口及驱动设计

我觉得你这种问题有如下情况:
1、仿真是好的,因为仿真器可以在外部复位电路不正常下也可以工作的。所以你要确定复位电路正常,复位时间满足单片机起来的要求,所以建议你首先检查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2、同样,仿真器也可以在晶振不起振也可工作(仿真器运行不依靠处部晶振状态)。但是换成有程序的单片机就不成运行,因为晶振不起振。所你要用示波器查看晶振是否起振,如果不起晶,有可能是复位不正常,而导致不起晶。其次是其他原因也可以出现晶振不起。如晶振的接地电容过大(102),还有晶振外与电路板上的振荡电路短路了,等等。
你用有源晶振更容易查找问题,因为有源晶振在你复位电路不正常(单片机不工作),也输出振源。
3、以上二点还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哪你就换单片机。

网友E:
嘿嘿

LZ:
你延长谁的复位时间了啊????
应该是延长MCU的复位时间,不会弄反了,延长LCD的复位时间了吧?
有时候一着急,可能就会迷糊啊!

网友F:
弱智

这么弱的问题都问,亏你还是搞电子的呢

网友G(2009-02-09):
看是不是P0口没有加上拉电阻

仿真头一般有上拉,目标板上没有也正常,但是去掉仿真头就没有上拉了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