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芯片组的问题,青云lcm5zk

楼主(2008-11-27):
我有一块12864的液晶,青云的,内河是7920,可以串并行,3-5v工作

问题出在串行上,串行有两种模式,两线式 E_CLK和RW_SID接到CPU的I/O即可

CS端接高电平

或用3线式E_CLK和RW_SID和CS,都接到CPU的I/O,我用3线,一切正常,可是两线
始终有问题,就是不亮,没显示,我用串行,3.3V,那位讲一下
谢谢

网友A:
嘿嘿

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当CS恒定为高时,没有保证做到CLK上的电平变化是绝对正确的.

比如加电的时候,CS已经高了,可CLK上可能在受程序控制之前,出现了边沿! 这个时候,SID上的信号就送到LCD模块里面去了!也许就是一位数据,或者是多位.

呵呵,反正从此以后再往LCD模块里写,时序上即使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因为这前面加电时候预先放进去的一位或几位在捣乱,都串一起去了!肯定不行了!

解决办法:

在CS脚上对地接个电解电容,10uf就行了,在CS到电源之间串个电阻,4.7K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所以,要可靠的话就不要太节省,CS是一定要用的

IIC的存储器也一样,
如果不充分考虑好意外终止、中间状态等,不知道、或不能做到完美的操作前先释放状态的话,偶尔操作错误、丢数据会是很平常的事。

网友B:
PS:很不喜欢用st7920芯片组的液晶

它的汉字,只能显示在16*16的整数倍位置,做出了的界面会很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