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T6963C的控制器受干扰问题

楼主(2008-12-13):
我用了T6963C的控制器的12864的液晶屏,问题是:在控制大电流磁电继电器动作
的时候液晶屏会没字,有时候直接就打熄了,有人说是控制器受到了干扰,怎么处理啊?感觉是大电流的引入引起的,怎么避免对控制器的干扰呢?

网友A:
应该是受到干扰

给一个客户解决过一个类似问题,他们是用在汽车上,实验时加电子枪,一打就死,后来的方案是在所有的数据线和控制线上串100欧姆电阻,在所有的数据线和控制线上加150PF的滤波电容,并且把液晶自身的控制板换成了4层板,你可以先考虑加150PF电容的方案,不行找液晶厂家解决,他们处理这个比较有经验。

楼主:
我的数据线和控制线接的都很长啊!

我的数据线和控制线的排线很长,有47CM,会不会是太长了?什么元件都没加,直接从板子接到显示屏上了!

网友B:
那是美德说

楼主:
楼上是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就是线太长

楼主:
哦,那多长最合适呢?

网友C:
一般要求为20CM以内

网友D(2009-02-01):
......

提高电压,降低速度,反复初始化和刷屏,RESET脚上挂电容.....

这些都要试了才知道.

每一个具体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

楼主:
楼上说的提高电压,降低速度是什么意思?

感觉是继电器动作后,整个系统就全部瘫痪了,死机了,要重新关机,再开机才行,
是不是再继电器上加个4148或者4007什么的?楼上说的提高电压和降低速度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