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怪问题,大家来诊断一下!!!

楼主(2008-12-13):
(无正文)

楼主:
谢谢了

哦~打错了  是ds18b20采集温度,不是ds1302~~
大家帮帮忙啊 急用~

网友A:
软件复位指令一定要有

楼主:
软件复位指令?

楼上的大大能不能再说明白点~~

网友B(2009-02-01):
这个屏,关键是速度一定要慢.

如果还不行

在WRITECMD,WRITEDAT里面每一句前后都加满延时看看.

如果是51,每个延时都DELAY10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