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R是不是很烂?

楼主(2008-12-15):
我有一个模块使用一款128x64的屏,驱动IC是ST7565R,在对我模块电源线做burst测试时(2KV, 5KHz),我发现屏上显示的内容会错行,或者字符就象反转了180度。但显示的内容还是对的没出现乱码,而且手指靠近LCD时,对比度会变化很厉害,屏闪来闪去的.

网友A:
控制干扰源

楼主:
办法试了很多,效果都不明显

用三星的驱动IC S6B0724就好很多,但这个IC却要停产了,
搞死了。。。。。。。。。。。

网友B:
ST7565R还好啦

见识过sunplus的就知道不只是错行 反转了

网友C(2009-02-01):
那是你不会用..............

如果你要用黑白或CSTN,最好都选SITRONIX的,因为其它家都随时会停产,哈哈.

提高ST7565R VDD电压到3.3V.
把MCU送数据速度降低.
检查你的总线时序CS,WR,A0等是否满足要求.
把模组上的V0,V1电压焊掉,试试.

肯定要好多了.

网友D(2011-09-08):
能不能提供下ST7565R的驱动源码?

网友E(2012-05-03):
我最近也在搞12864 烨新达的 也是ST7565R的控制器.........你们用M0驱动起来的..给点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