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一个TFT显示屏垂直驱动芯片的型号?

楼主(2008-12-25):
给推荐一个TFT显示屏垂直驱动芯片的型号?
用这个芯片做其他用途,不是控制TFT显示,用一个这种芯片。
给推荐一个垂直方向开关驱动,就是驱动内部行Gate门控制的开关芯片。

网友A:
这个... 一般都是COG邦定的,有也很难用上

做模拟开关用?
可以考虑黑白液晶的,液晶书上有很多介绍的

楼主:
xwj

就是相当于做模拟开关用或是相当于做MOSFET驱动,找个路数多一点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