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的IO信号如何驱动LCD240128

楼主(2009-01-10):
用一个3.3V电源的MCU驱动LCD240128,IO信号都是3.3V的COMS,LCD240128用的是5V的驱动电压,看手册上写IO的高电平信号要最低0.7*5V,那MCU的输出IO信号还能可靠驱动LCD吗?

相关下载

网友A:
有可能可以,但这样不可靠

最好加个BUFFER在中间,将3.3V转成5V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B:
LZ兄弟,说明书上的东西,这点误差还是有的

不能尽信书啊,得试试。如果T6963的,3.3伏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C:
有很多3.3V mcu的IO是可以接5V上拉驱动其他的

网友D(2009-08-31):
我的LCD用3.3V就能驱动起来,用5V反而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