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可以告诉我一下TDA9885芯片如何工作??

楼主(2009-01-13):
请问哪位前辈可以告诉我一下TDA9885芯片如何工作??
现有一产品,摄像头输出经中间板处理直接接电源线,通过电源线给另一块板子,然后另一块板子上的屏幕就有图像了。示波器正负触点接电源线两端观察。照理电源线上有信号,可是示波器观察不到,但视频很清楚,很纳闷。请问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很明显,视频信号是调制到中频传输的

传输的视频信号是以38.9MHz的频率做调幅调制的,幅度一般只有几十毫伏,用好点的60MHz的以上的示波器可以明显看到调制后的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