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90系列的串口液晶如何实现任意位置显示呢?

楼主(2009-01-21):
比如开始显示“你好ABCD”,而下一步要改为“你好AwCD”

1.当然我可以重写一遍,也可以自己画字符点阵。(这些方法就不用提了)
2.问题的关键是发现好像7290为了方便汉字显示,一个地址放两个字符,而我需要更改的‘B’却正好是偶数位的字符,这样麻烦就来了。
3.本来想先定位,然后左移光标再写。但是试了一下光标移位指令,发现也是一次移动2个字符(正好一个汉字),看来也不可行。

不知道有没办法实现呢?

网友A:
那就只好每次都写两个咯...或者干脆连字母也用大个的算了

网友B:
很简单~~~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q=12864+hotpower&hl=zh-cn&gl=cn&sa=X&revid=895444770&rtp=M&cd=8&oi=revisions_inline&ct=broad-revision

楼主:
回复:hotpower

不好意思,我看了你给的资料,没发现我说的问题哦,恕在下愚笨,请再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

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B:
汉字必须在偶数位置~~~很是倒塌~~~将就点吧~~~

网友C:
曾经有过为了显示界面的选型发愁,

不错的版块!

网友D:
....

IC内部的DDRAM设计就这样了...
公司应该不会因为这个来改版.

网友E(2009-02-26):
还是好好看一下手册,

看一下手册,看能不能修改对齐方式,我用过一款显示驱动芯片,是可以设置是按字对齐还是按字节对齐的。
不知你说的那个驱芯片是否有同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