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寸的LTPS液晶屏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9-02-03):
最近很多MP4上都有用,显示效果不错,大小也比较合适,想用这个来做仪器,谢谢!

网友:
台湾统宝

网友A:
武汉中显科技有限公司

总线型TFT480272-4.3
http://www.viewtech.cn/pshow.asp?Product_ID=87
智能型VTK480272-4.3
http://www.viewtech.cn/pshow.asp?Product_ID=123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4楼,你们提供控制器吗?

网友:
to lyghj

LTPS的同尺寸的LCD分辨率比多晶硅的高
比如同样是4.3,LTPS的一般是800×480,而多晶硅的是480×272,显示效果当然不一样

另外,480×272,4.3寸的,在110元左右

楼主:
做仪表480*272的分辨率更合适

“480×272,4.3寸的,在110元左右”,那算上控制器大概是什么价格啊?

网友:
你说的控制器是指跟单片机接口的?

如果你的单片机带TFT LCD的接口,就不要钱,呵呵

SAMSUNG、EPSON有跟CPU接口的驱动芯片

网友B:
我有5寸的800*480的液晶屏

ldlglyld@163.com

网友C:
我以前找过4.3的800×480的,

就是贵了点

网友D(2009-03-13):
110?

4.3寸才110元,这么便宜吗.

我刚买一个统宝(Toppoly)的3.5寸LTPS TFT-LCD,型号是TD035STEB1,带触摸,花了140块大洋呢.是不是亏大啦.

网友E:
4.3寸才110元

带驱动模块吗?
我的300多,汗啊

网友F:
供应4.3"TFT LCD

型号:TD043MGEB1
制造商:Tpo
尺寸:4.3"
分辨率:800*480(15:9)
显示区域:93.6 x 56.16
对比度:400:1
可视角度:上下左右170度
响应时间:≤40ms
外形尺寸:100.6x68.45x3.1
亮度为300cd/m2
生产年份:07年
备注:LED背光,工作温度范围: -30℃~80℃

星拓国际有限公司 15914090678  0755-83856445
email:viewwa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