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一般计算器上的8字液晶,单片机能驱动吗?

楼主(2009-02-20):
请问高手一般计算器上的8字液晶,单片机能驱动吗?(非要1621不可吗?)要怎么驱动啊,为什么不能直接供电?还要什么偏压比?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液晶需要用交变信号来驱动,

也就是说加在笔段上的电压正负极性要不断的交替变化,否则液晶很快就会失效,所以人们设计了液晶驱动芯片。当然,现在很多单片机已经像计算器一样内建了液晶驱动电路,可以直接驱动液晶笔段,例如微芯的PIC16F91X。

网友B:
普通的单片机口线还是可以驱动段式LCD的。

普通的单片机IO口线还是可以用驱动段式LCD的,这个要用电路来处理一下,但是还要做驱动程序,太占用单片机资源,所以现实中并没有人这样做产品。
现在专用的驱动芯片也都非常便宜。

如果真的想看一下普通单片机来驱动段式LCD的话可以看一下STM32开发板的原理图,其中的段式LCD就是用IO来驱动的。可以下载下面的原理图看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5131058289.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