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VDS转RGB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09-02-28):
常用可以将LVDS转为RGB的芯片有哪些?直接转为模拟RGB的有不?

想弄一个来调整画质。

网友A:
一般情况

近代的,实用的,详细的,论坛不会回答

楼主:
什么原因?

或者哪家有也可以

网友B:
max9218

max9217是将并行数据RGB转成串行数据(LVDS),而MAX9218则刚相反.

http://www.maxim-ic.com.cn/appnotes.cfm/an_pk/3578

楼主:
谢楼上!

此类IC主要用于数据的传输,由两个配对使用,一个将TTL转LVDS,另一个将LVDS转TTL,类似国半也有很多,如DS92LV1021和DS92LV1212等

我想要的是将准备显示的LVDS信号转为RGB,幸而今天找到了,介绍如下:

THC63LVD1024

A dual 10bit LVDS receiver for 1080p/QXGA/FHD120Hz.

THC63LVD1024 is designed to transmit video signal up to 1080p and QXGA.It can transmit FHD 120Hz by using two THC63LVD1024.
Flexible input/output mode enables the optimization of cables or PCB layout.

网友C:
做个记号!

网友D(2009-04-19):
LVDS转RGB

你好!
   我们的DTC34LF86 或者DTC33LF86L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当然国半也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但都是完全兼容的。如果需要资料,请发邮件至我的邮箱:iven.yang@163.com

网友E:
LVDS先转TTL再转VGA是现成的

18位的90CF364>TTL>ADV7123>模拟RGB

网友F(2011-05-30):
我也在找LVDS转VGA的IC,谢谢楼主了,哪位还有这方面的IC,如LVDS转DVI的IC

网友G(2012-02-22):
Chrontel有一颗CH7036A-BF 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需求请联系 QQ:794843349

网友H(2012-08-02):
是啊,我是 THine的一级代理商,你说的1024不是很常用的一款,型号还有很多,主要看你的需要而定,QQ:744926516,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I(2012-09-28):
性价比高点的国产货有GM8284(LVDS转RGB)+GM7123(数字RGB转VGA)

网友J(2012-12-19):
我也想设计一个LVDS转VGA电路,不知从哪里下手啊?最好可以有一些指导性的材料。

网友G(2015-11-29):
LVDS to 模拟RGB 可以用CH7036,需要请Q我:794843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