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发起个diy 投影仪的活动

楼主(2009-03-06):
我对diy 投影仪一直有兴趣,产品太贵买不起,不知道大家有兴趣不.

PS:我个人对这些东西不太懂,但我能买到便宜的2手TFT-LCD和AD板(VGA输出板),我们大家DIY一个??

目前我了解到的2手TFT-LCD(800*600) 大概在500RMB左右,而AD板在50~60之间.其它的就不太了解了,欢迎大家补充!

相关下载

网友A:
等俺有空就写写DIY投影机的经历,超经典,先说造价吧,

俺用的是二手TFT-LCD(800*600),16:9 的lvds接口的屏子(350元)深圳买的,一块带VGA转lvds的接口板35元(珠海弯仔沙电脑城买),合计385RMB。

如果不用菲镱,就这这么一个组装也照样能发烧,不过还有更牛的省钱方法(不用钱的方法),不过此法只适合看A片人士!,在此先买个关子,若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B:
呵呵,还要透镜、光源、电源、风扇、外壳、隔热镜等

要求不高的话1000元以内应该能够搞定,
做起来倒是比较简单,就是效果很难做好

LZ是多大的屏? 透光率有多少?

切记:一定要注意屏的隔热哦!!!

楼主:
8.4inch

8.4incn tft-lcd 日本三菱的或东支8.4inch的,前面的是1024*768的,后面的是800*600的

网友C:
这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版面搞一下,也提高一下人气

这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版面搞一下,也提高一下人气。

网友B:
屏越大对光学系统的要求越高,镜头越贵,很难做出无暗角

所以最好尽量把屏控制在5寸以下

网友D:
屏大的做法可以参考一下幻灯片的结构

网友D:
直接用幻灯机的结构来改比较方便,背光如果用LED光源不知是

网友D:
小屏像素高的比较难找,就用大屏

再来一张图

楼主:
元太

目前市场上用的最多的是3.5寸640*480的.元太的屏.

网友A:
初哥们可以先做这个实验,直接用一个大口径的长焦放大镜

把台式LCD显示器放入大纸箱中,准备在LCD前放置放大镜,因此在纸箱前开一个口,固定放大镜在其上,移动LCD显示器与放大镜的位置,根椐小孔成像的原理,将看到放大了的倒影打在远处的白纸上,把LCD倒过来就变成正啦!最后用报纸把箱盖严密,把灯全关掉,效果就很逼真了。(这是不花钱也不用背光源的方法),这个方法网上是找不到的!

网友E:
飞船就在这如此简陋的环境下看A片?

网友A:
这个是不花钱的环境,黑暗中A片的效果的确是惊人的。

网友F:
有那么大的长焦放大镜吗?

网友F:
期待宇宙飞船的DIY 投影机的经历!

网友G(2010-03-12):
难道传说中的LCD投影仪LCD前面放个光学系统就OK了?传说中烧钱的投影仪就这样?我一直以为要在LCD后面放个强光源的。。。想不明白。。。谁给个简单点的系统介绍=。=

网友H:
期待avr32的DIY 投影机

网友G:
看了下爱普生的视频。。。终于了解原理了,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