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负压驱动电路

楼主(2009-03-08):
我有一块128128液晶无负压电路,电源电压5V,负压需要负12V才能显示,想用7660做负压但是电压不够无法显示,得知max232可以但不知道怎么接,现有一max232的+5v转+14的电路图,想知道+5v转-14怎么接,请各位大虾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A:
拙见

估计能达到-9V,14V够呛,而且电流不大,不要指望做电源(可以测试下),还不如用个专门的boost IC,还便宜

网友B:
可以用34063

可以用34063.

网友C(2009-04-08):
你可以用3个7660哦

网友C:
做过的

用几个7660和电容就可以达到-12V了

网友D:
用MC34063 国产的才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