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31使用液晶屏接线问题

楼主(2009-03-16):
准备用PSP的4.3寸液晶屏接到我设计的MX31开发板上。看了PSP液晶屏的DATASHEET后感觉R,G,B还有H/VSYNC,PCLK都可以和MX31直接连,只有一个DISP(display on/off)不知怎么接好,看MX31 LCD接口的时序图没有能和它对上的信号。请熟悉这块的朋友帮帮忙啊。
PSP液晶屏的型号是:LQ043T3DX02
还有一款三星的屏接口跟这差不多,如果能用也行:LTE430WQ-F0C

网友A:
enable

disp就是enable信号,你把31的TFT-LCD控制器信号帖上来,给你看看.

网友B:
貌似高低电平使能信号

贴点资料看看

楼主:
图贴出来了,帮忙看看,谢谢了

MX31 LCD接口的时序示意图

楼主:
好像不是

因为drdy在每个HSYNC都会有效一次(低有效),而Sharp屏上标的是在vsync之前disp置高就不要变了,所以感觉他们不能画等号。实在不行就接个GPIO了。

下面是Samsung的(除了DISP外,这个屏还多了一个DE-data enable信号)

网友C:
我给答案

disp就是display on/off信号,
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输出高史能液晶显示,输出低关断液晶显示.

楼主:
大家觉得三星这个屏的接口能不能接上MX31呢

谢谢大家,看来DISP就这样了。
感觉三星的接口时序中的DE和MX31中的DRDY能对上(可能逻辑需要取反一下),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我认为6楼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