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屏的节能

楼主(2009-03-18):
手上一款4.3的TFT,当关闭其背光和背板电路后仍然有200MA电流;
做一测试:仅跑一BEEP,TFT仍有这么大电流流过,拔掉TFT和电路板接口总电流降低接近200MA,由于是手持设备,所以想办法节能。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是不正常的。

如果这么大的电流,我打算怎么做,进入掉电模式前,先将TFT正在显示的整屏数据读出来并保存到片外SRAM,在用CPU控制IO口切断TFT电源,唤醒后在中断里面打开TFT电源、对TFT初始化再将SRAM里面保存的数据显示出来。

请拍砖。

网友:
驱动有问题?型号?

一般4.3,不会超过20mA

俺手中的黑莓手机,似乎就是LZ的做法,由待机转开显示,明显看到LCD会白一下或者显示待机之前的时间,然后才恢复正常

楼主:
问过TFT厂商

说没有考虑节能

楼主:
对于硬件没有考虑节能的节能的屏

硬件(TFT模块)没考虑节能,主要功耗在TFT上,CPU需要掉电唤醒,但CPU功耗相比TFT的功耗微不足道。

所以怎么实现TFT的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