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的显示效果

楼主(2009-04-01):
一个滚动条如下:

想做到美观的效果,把一行行的字看成按键,滚动条滑过来,确定被按下后能出现立体的美感,这个程序怎么实现?

如上操作怎么做才能最美观?

网友A:
呵呵,这个我刚好做过。

以下是源程序,因为使用的是黑白屏,所以仅实现选中的行反显,并没有太强的立体效果。
void disp_menu(void)
{
  uint8 temp=0,i;
  const uint8 *menu_text[] = {"> 打印    ",
                              "> 存储    ",
                              "> 查询    ",
                              "> 设置    ",
                              "> 电源管理",
                              "> 时间校准",
#if StkChk_EN > 0                   // 堆栈检查
                              "> 任务管理",
#endif
                              "> 帮助    ",
                              };
  INGRAPMODE();         // 进入图形模式
  GUI_RLine(MENU_TEXT_X*8-2,18,107,1);
  OUTGRAPMODE();        // 退出图形模式
  if (menu_no > 4)
    temp = menu_no - 4;
  for (i=0;i<5;i++)
  {
     if (temp == menu_no)                       // 反相显示
     {
       lcdset(MENU_TEXT_X,MENU_TEXT_Y+i*18,FONT11,FONTFX);
     }
     else                                       // 正常显示
     {
       lcdset(MENU_TEXT_X,MENU_TEXT_Y+i*18,FONT11,FONTZC);
     }
     ShowText((uint8 *)menu_text[temp++]);
  }
}

楼主:
不错

黑白屏反显,真彩就只能换色了。

要做出美观的界面靠自己编码还真不容易

网友A:
要做出立体效果的界面还是用GUI较好

楼主:
GUI的选择

我系统资源很小,FLASH 256K,RAM片外拓展了2M,CPU没有LCD控制器,没有DMA(有总线方式),主频50多,大的GUI(即使UCGUI也够呛)玩不起来,况且为几个按键大兴土木有点得不偿失,ZLGGUI功能简单,达不到效果。

实在搞不定就只能放弃这里了

网友B:
....

2M ram还小......如果感兴趣,我给你一个自己写的gui.很小很好用.

楼主:
6楼

谢谢,我现在不会换  呵呵

7楼,非常感谢,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C(2009-05-04):
土匪:try it!

土匪:try it!

网友D:
这里有些仪器设备的界面,应该都是经过美工处理的.

电工们做到这个可是不容易呀.

http://1175932449.qzone.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