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63控制的240128lcd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8):
如何判断lcd当前是否工作正常,如不显示通过什么方式能知道?寄存器?管脚?

网友A:

你先测试一下所有芯片的管脚的电压与波形。
还有晶体的波形。

网友A:

去测测负压芯片的电压

楼主:
是这样。。。

液晶在正常工作时做esd试验,有时液晶会无显示,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液晶无显示,然后我通过程序处理让液晶重新显示,现在关键是我不知道液晶什么时候不显示。

网友A:
你看看6963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