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TET液晶驱动 什么方案好呢

楼主(2009-04-21):
谁做过 请教一下

网友A:
TET?没听说过。

楼主:
呵呵 TFT

王会计前辈 你做过指导一下把

网友A:
你到diy板块看看,已经实现。

可以合作,但源码不能公开。pcb、原理图、gerber图、arm控制程序都已经公开,自己到俺在diy板块发的帖子找。
这是目前,开放程度最大、效率最快、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网友B(2009-07-08):
并口板+VGA板即可解决

节省目前你所需的ARM,使用单片机即可实现。

网友C:
驱动方案太多了,

网友D:
建议楼上能说出几个方案,做方向性的指导也好

网友E:
我以前在网上下载过一个大尺寸TFT-LCD的驱动方法.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