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LCD控制器的MCU如何驱动TFT

楼主(2009-06-02):
比如4.3的,用NXP的ARM7。

市场有集成的模块,可以直接驱动,货源很少价钱很贵,有的必须使用集成LCD控制器的MCU才能驱动的。

假如我的MCU没有LCD控制器,但是我要驱动TFT,硬件需要如何设计,增加什么电路,复杂程度如何?

楼主:
请高手讲的详细些

网友A:
说个大概吧

NXP的ARM7跑4.3有点吃力

好像24系列的有LCD控制器,而其它型号大多没有,如 LPC22**,21**.

如果没有LCD控制器,TFT模块大部分是不能驱动的。
市场主流的模块都不能直接驱动,但是你可以直接买LCM,自己电路上做时序转换,电路并不复杂,成本会降低很多。

建议或者采用带LCD控制器的CPU,或者直接加电路。

太具体的我没做过,也请做过的人讲解下。

网友B:
本论坛网友“王会计”有办法

在DIY小组讨论区查wangkj相关的贴子。

网友C:
做过2周,应该有成品了,如果这次没出错的话。

网友A:
翻翻你帖子

学习一下

网友D:
我有TFT 模块,直接LPC2214控制,有源码

我有TFT 模块,直接LPC2214控制,有源码

网友E(2009-12-28):
加一片CPLD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F:
呵呵,直接用NXP的LH系列的arm7芯片就解决了!NXP的LH系列的arm7芯片都带有LCD驱动功能,价格也挺便宜的,推荐个网站www.crest-cn.com,找他们给您建议和支持就可以了,他们是NXP的专业产品代理和技术支持机构!

网友G:
有几个方案:
1、外扩LCD控制器,比如EPSON的S1D!3806等
2、FPGA+SDRAM
3、CPLD+SRAM
4、选用带LCD控制器的MPU,比如2440

网友H:
LZ要驱动的到底是什么?
裸面板?
面板+行列驱动?
面板+驱动芯片?

网友I:
EPSON 的控制器贵不贵?

我的处理器也没有LCD控制器,这可咋办啊?!

看来只能加个普通的字符型或图形式的液晶屏了!

网友J(2010-02-22):
一种方法是选带lcd控制器的MCU,如lpc2478这个比较简单。
二是自己用MCU+SRAM,或者CPLD+SDRAM等模拟行场扫描信号时许

网友K:
单片机驱动彩色TFT(256或64K色),5寸,7寸数字屏,模拟屏,10.2寸数字屏.支

持触摸屏方案
单片机驱动VGA接口的显示器
有意请电:13714146801 钟生
Email:mcutft@sina.com
QQ:1296322292
MSN:mcutft@live.cn

网友L(2010-03-28):
单片机都可以做到驱动TFT屏,16位真彩, 800*600分辨率。50Hz。同时还能支持点阵字库及各种图形操作。
你如果用ARM7的话,如果使用汇编,同时改进一下电路完成可以做到。

网友H:
LS开玩笑吧?什么单片机啊?
你不会说是驱动TFT显示模块吧……

网友L:
谁没事跟你开玩笑。用单片机不能驱说明你没有选对型号。选对了型号还不会驱动,说明你的硬件工底还没到。硬件工底到了,还不会驱,说明你的软件水平没到。软件水平到了还不会驱动,说明你没有同时具备以上两点。

网友H:
OK,LS是高手中的高手,请教一下只有行扫列扫的屏,你拿个指定的片子扫扫试一试?
没有DMA,你的数据从哪里来?
要实现像样的效果,你可别说光扫出个白屏,人家买产品不是为了看白屏用的。

网友L:
16位的真彩. 800*600的分辨率. 只有单片机+SRAM+NANDFLASH+TTL.不再有其他的任何TFT驱动芯片. 我们两个赌10万块RMB.如果我做到了, 你给我5万. 如果做不到我给你10万. 很公平吧. 呵...

网友H:
LS说明一下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显示内容要求可以随外部输入刷新(简单点,电子相框的功能就行)。

网友L:
显示内容,可以通过串口发送命令的方式. 全部由单片机处理. 至于文字, 图形也一样, 只需要发命令就可以了.
总之, 所有的数据及命令全部交由MCU处理. 显示也一样. 基本可以做到像电子相框差不多的效果.
至于用什么样的单片机, 只要I/O口够用, 且I/O口的速率能够达到20MHz以上, 又有非富的内部资源就行.不管是8位,16位,还是32位.

网友L:
不会有结果了. ejack不赌了. 这个问题不用怀疑. 答案就是一个, 用MCU+SRAM并辅加一些逻辑电路, 是可以实现800*600, 50Hz(60Hz其实也行),16位真彩的. 切换图片时,每秒可以刷5~6帧, 甚至都可以实现真彩的24位色(只是切换图片时, 会变慢).

网友H:
草履虫说单片机+SRAM+NANDFLASH+TTL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赌了。

网友M:
上几张图片,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L:
发个PCB图吧。至于驱动效果图,手头没有相机。

网友M:
搞得那么神秘~~~ 不如开个新帖给各位展示一下你的成果吧~

网友A:
楼上夜猫子

网友N:
俺最近在做这个东西.采用的是MCU+S1D13513做的.

单片机也可以驱动TFT-LCD,通过USB或串口来驱动的.

网友O:
TO:草履虫

网友I(2010-04-27):
现在有这样的LCM吗?
我也想知道。
好多处理器没有LCD控制器。

要再添加额外的电路,总觉得多余。
LCM直接给出适合处理器连接的总线接口就好了

网友P:
800*600*2=960K.
单片机除了刷屏,基本上也干不了什么了.
真正工程里面使用是不可能的.除非,只拿这个东西做成LCD专门的驱动板,性能还是超弱的那种.
这样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Q:
同意楼上  能直接驱动TFT的单片机还没见过呢

网友R:
支持草履虫的观点,可以用一个MCU专门负责刷屏,然后还可以剩下时间处理各种输入等,从而做成一个建议终端。

——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速度和RAM:)

网友S:
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T(2010-07-20):
其实迪文就是像草履虫那么做的,而且还是个8位机,完全可行,只是对于能实现的人来说这方案没什么意思,除非像迪文一样卖这东西,很不看好

网友:
可以去看看MCHP的产品,大把的,或者到我QQ空间看介绍

网友U:
我这个 STM32 驱动的,50帧每秒

网友V:
有一种专门的TFT LCD模块,串口直接驱动,"0"编程快速实现图形界面,非常适合没有LCD驱动和图形库的系统使用。
www.quick-device.com

网友W(2010-08-30):
有这么牛比的单片机?

网友X:
43楼,我这个 STM32 驱动的,50帧每秒

看样子,好像是4.3寸的TFT啊,能做到50帧/秒?

网友Y:
我曾经用51 驱动过 4.3的无控制器的屏  如果资源不是很紧张的话 直接驱动

网友Z(2010-12-01):
做个记号,虽然现在还看不懂,但说不定哪天能用上

网友AA(2011-05-06):
留个记号,准备做液晶模块.

网友AB(2011-06-15):
TTL  做 HS,VS  逻辑块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AB:
这种屏20几HZ  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C:
我刚做的4.3屏,120hz,双层,单层应该能到360hz,没敢。

网友C:
很在了 arm板块

网友AA:
做个记号

网友L:
附迪文的M600原理图。剩下的东西自已搞吧。

网友AC(2011-08-26):
二是自己用MCU+SRAM?请15楼的大哥解释下,小弟水平差,向您学习!

网友AD(2011-10-24):
附迪文的M600原理图。剩下的东西自已搞吧。
引用 网友L:

有他的程序吗??

网友L:
有程序,但是不可能放出来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呵。。。

网友AE:
恩,简单算一下就是了嘛,最终核心问题不就是一个刷新率的问题嘛!
只考虑不带控制器但是有行列驱动的LCD面板,分辨率800x480,16bits/像素,每屏像素为800x480=384000,因为行场回扫同步等等也要花时间的,等价为像素吧,加个20%,384000×1.2=460800,大约是460K像素,也就是920K字节了,能够动态的刷新屏幕,帧率至少需要每秒30吧?
数据传输速率应该有30×920K=27.6MB/s
对于没有LCD控制器的MCU来说,如果仅仅依靠MCU读RAM写LCD,即使用16位方式读写,对MCU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结合外部硬件电路的配合,才是比较恰当的,外部硬件与MCU对LCD驱动各自的贡献率,就看怎么做适当了。

网友AF(2011-11-24):
谁没事跟你开玩笑。用单片机不能驱说明你没有选对型号。选对了型号还不会驱动,说明你的硬件工底还没到。硬件工底到了,还不会驱,说明你的软件水平没到。软件水平到了还不会驱动,说明你没有同时具备以上两点。 ...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你就是在和大家开玩笑
TFT驱动是得有专门的硬件驱动电路的,软件来模拟的话比较困难,即使做出来了,片子基本上也干不了别的活了

网友AG(2011-12-29):
LPC 1788 驱动 4.3和7寸没问题,流畅。  armkits.taobao.com

网友AH(2012-03-12):
直接买LCM,在加MCU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I:
大家都是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