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的方向

楼主(2009-07-01):
请参考图片。
照片中的LCD应该压在图中的板子上,但现在我分不清楚屏的方向,不知道怎么压到板子上。屏上没有任何的标识方向性的文字,只是一侧有一点突出。板子上的显示芯片是D16431AGC (NEC的芯片)。

请帮我看看怎么来识别屏的方向,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datasheet

http://cnpdf.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6826/NEC/UPD16431AGC-7ET.html

datasheet

网友B:
不好判断

网友C:
两个方向上电试验一下

不会烧坏什么的,只是LCD的COM线和SEG线而已。两个方向上电试验一下,看看显示结果,应该就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