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驱动(pt035tn01v.6)

楼主(2009-07-15):
用到一款液晶屏pt035tn01v.6,其中有两个引脚:行、场同步信号,请问这是什么信号?
是不是这款液晶屏没有显存?应该怎么驱动呢?
谢谢!

网友A:
ds

把Datasheet帖上来看看.

楼主:
pt035tn01v.6——datasheet

pt035tn01v.6——datasheet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216596387.pdf

网友B:
RE

你打算用什么MCU来驱动它?

这个屏的信号是标准的信号.用ARM带的TFT-LCD控制器就可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