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手机屏闪亮登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22):
像着手机的UI界面前进吧

楼主:
奉上底层驱动程序

nokia3310显示屏的中文说明        3310CN.PDF

/* 3310液晶显示屏C51测试程序
接脚资料:
Pin Signal Description Port
1:VDD
Power Input. Logic supply voltage range VDD to GND : 2.7 to 3.3 V
2:SCLK
Serial clock. Input for the clock signal: 0.0 to 4.0 Mbits/s.
3:SDIN
Serial data. Input for the data line.
4:D/C
Mode Select. To select either command/address or data input.
5:SCE
Chip enable input. The enable pin allows data to be clocked in. The signal is
active LOW.
6:GND
Ground
7:VOUT
Ouptut voltage. Add external 1-10 uF electrolytic capacitor from VOUT to GND
8:RES
External reset. This signal will reset the device and must be applied to
properly
initialize the chip. The signal is active LOW.
控制芯片:
PCD8544
宽×高(像素): 84×48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P2^0;//时钟
sbit sdin=P2^1; //数据
sbit dc=P2^2;//1写数据,0写指令
sbit sce=P2^3;//片选
sbit res=P2^4;//复位,0复位

extern void delayus(uchar us);
extern void delayms(uchar ms);

extern void lcm_writebyte(uchar dd,bit a);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itmap1[];

void lcm_init(void) //LCM初始化

res=0;
delayus(100);
res=1;
sce=1;
sdin=1;
sclk=1;
lcm_writebyte(0x21,0);//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lcm_writebyte(0xd5,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高--低)
lcm_write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lcm_write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void lcm_writebyte(uchar datatemp,bit mod)//写一字节 mod=0,命令模式

uchar i=8;
sce=0;
dc=mod;
while (i--){
if (datatemp&0x80){sdin=1;}
else {sdin=0;}
sclk=0;
sclk=1;
datatemp<<=1;

dc=1;
sce=1;
sdin=1;

void lcm_write(uchar bytes,bit mod)//写一字节 mod=0,命令模式

uchar i,datatemp;
sce=0;
dc=mod;
while (bytes--){
while (i--){
if (datatemp&0x80){sdin=1;}
else {sdin=0;}
sclk=0;
sclk=1;
datatemp<<=1;

dc=1;
sce=1;
sdin=1;

void lcm_setadd(uchar y,uchar x)//设定地址 y=0~5,x=0~83

lcm_writebyte((y|0x40),0);
lcm_writebyte((x|0x80),0);

void lcm_clr()//清全屏

uchar m,n;
lcm_setadd(0,0);
for (m=0;m<6;m++){
for (n=0;n<84;n++){
lcm_writebyte(0,1);

void xp()//写一屏图

uchar e;
uchar t;
uchar k;
uint d=0;
for (t=0;t<6;t++){
for (k=0;k<84;k++){
e=bitmap1[d];
d++;
lcm_writebyte(e,1);

void main(void)//主程序

uint t;

lcm_init();
lcm_clr();//清屏
while (1){

xp();//写一屏图
for(t=0;t<60000;t++);//延时

uchar code bitmap1[]=

/*-----------------------------------------------------------------------------

; 源文件 / 文字 : E:33101qq.bmp模
; 宽×高(像素): 84×48
;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504字节
; 数据转换日期 : 2004-7-30 13:40:24*/
0x00,0x00,0x02,0xFA,0x8A,0x8A,0x8A,0xFA,0x02,0x02,0xFE,0x03,0x02,0x00,0x40,0x4F

0xC9,0x79,0x49,0xCF,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02,0x82,0x02,0xBE,0x22,0x63

0xA2,0x22,0x22,0xA2,0x02,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F9,0x09,0x05,0x03,0x01

0x00,0x00,0x10,0x14,0x14,0x94,0xD4,0xBF,0x94,0x5C,0x54,0x12,0x10,0x00,0x00,0xFF

0x29,0x29,0xFF,0x00,0xFF,0x29,0x29,0xFF,0x00,0x00,0x04,0x04,0x04,0xC4,0x3F,0xD4

0x14,0x94,0x74,0x06,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1,0x04,0x04,0x07,0x00

0x00,0x00,0x04,0x02,0x01,0x04,0x04,0x03,0x00,0x01,0x04,0x04,0x07,0x00,0x02,0x01

0x00,0x07,0x04,0x04,0x05,0x04,0x06,0x00,0x03,0x00,0x00,0x80,0x40,0x44,0x84,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92,0x51,0x30,0x37,0x14,0x14,0x14,0x04,0x07

0x00,0x00,0x26,0x21,0x44,0x84,0x07,0x02,0x01,0x04,0x04,0x07,0x00,0x00,0x04,0x02

0x05,0x04,0x04,0x02,0x01,0x02,0x0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0,0x48,0x88,0x10,0x60,0x78,0x04,0x04,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E2

0x02,0x04,0x08,0x04,0x84,0x84,0x82,0x02,0x02,0x02,0x01,0x81,0x41,0x21,0x21,0x20

0x00,0x04,0x07,0x18,0x60,0x80,0x00,0x00,0xF0,0x0C,0x03,0x00,0xFC,0x00,0x00,0x04

0x0E,0x04,0xC0,0x60,0x62,0x37,0x12,0x90,0x16,0x19,0x7A,0xFC,0xF8,0xF0,0x80,0x4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F8,0x07,0x00,0x00

0x02,0x12,0x12,0x1F,0xF4,0xA0,0x00,0x00,0x00,0x40,0x80,0x81,0x8C,0x5C,0x3C,0x2C

0x40,0x40,0x40,0x20,0x00,0x00,0x80,0xC0,0x64,0x5F,0x45,0xC9,0x83,0x04,0x04,0x04

0x1B,0x20,0x40,0x80,0x80,0x01,0x00,0x00,0x00,0x00,0x10,0x14,0x23,0x21,0xA1,0x51

0xF1,0x3F,0x12,0xE2,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

0x21,0x22,0x22,0x22,0x7F,0x41,0x41,0x47,0x49,0xCB,0x0F,0x06,0x06,0x04,0x0C,0x1C

0x14,0x34,0x24,0x24,0x14,0x14,0x12,0x0A,0x06,0x01,0x00,0x00,0x00,0x00,0xE0,0x20

0x2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0,0x00,0xF8,0x21,0x21,0x40,0x40,0x20,0xD1,0x8A,0x0C,0x10,0x20,0xC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1F,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7,0x38,0x00,0x3F,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7,0x38,0x04,0x22,0x01,0x31,0x10,0x28

0x08,0x24,0x04,0x23,0x00,0x20,0x00,0x20
};

楼主:
说明一点

  程序非本人原创,未进行测试,有何故障大家测试后提个醒,以免误导后人。

网友B:
这玩儿在一般的电子市场肯定是不好找

去手机配件市场,应该有大把,如果是在广州,在文化公园附近的手机配件市场,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款手机的显示屏,你如果有兴趣,自己买配件组装一台手机估计都不成问题

网友C:
电子市场有买的,很便宜

我正用这块屏,做了个手持仪器,很小巧。需要注意的是第6脚不是接地而是接电源。我有控制器8544的中英文资料,有需要的朋友给我EMAIL(cpm2a@163.com)。上传文件没成功,不知道怎么搞的?
顺便问一下,用做背光的超亮白色LED,是什么型号,我用的屏还没背光。

楼主:
不是我做的,答不上来

  你可去电子市场找找,肯定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