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液晶显示屏怎样接在台式机上

楼主(2007-06-26):
笔记本坏了,送修,说主板坏了,我就想把液晶显示屏接到台式机上,可打开一看,不得了,里面有24根线连到主板上了,(除去了指示灯的线) 怎 样接到主机显尗后面呢

网友A:
这个

要你的台式机显卡支持多屏显示的
现在一般是多显卡(比如NVIDIA的sli)才支持
据我了解是这样

楼主:
代替显示器

我是想不想显示器了,直接用这个液晶屏代替,可是显卡后输出只有15根,液晶屏却冒出了24根线,不知怎么接好

网友B:
呵呵

大哥 不要尝试了  直接接显卡  不是很现实

网友C:
估计接不了

倒是可以先看看你的液晶屏是什么型号,找到屏的资料,然后配个能直接转成VGA的控制器,市场上应该有这样的驱动板。直接接,够呛。

网友D:
不能直接接的哦

去做二手液晶屏的地方加个驱动板,
再顺便配个合适的外壳,大约一百元就可搞定

楼主:
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还要外加驱动板呢,那它在笔记本内是怎么工作的,请教

网友E:
加个驱动板即可,请告屏型号

网友F:
这样接有点麻烦

24跟线中包括鼠标、键盘和vga信号
具体接法应该看看主板排线针脚的定义,完成转接

网友G(2007-07-31):
我看见过一个很酷的pc维修工程师

  把很多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lcd贴在自己的工位上放电影,看了半天不得要领。

网友H:
xwj 说的比较正道

去做二手液晶屏的地方加个驱动板,
再顺便配个合适的外壳,大约一百元就可搞定

网友I:
信号转换

笔记本的显示器接受的是RGB各8位的TTL信号,和台式机的输出不是同种格式,没法用。如果要进行VGA到TTL的转换,还不如重新买块液晶屏。

网友J: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屏的型号从哪儿看啊

屏的型号从哪儿看啊,我把里里外外都拆了,就是看不到型号写在哪,只看到了好像是根高压条,接灯管了
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只了解电源方面的东东

网友H:
连接地址

给你个连接地址 是一个改装液晶的论坛 你在那里应该可以找到你要的信息
http://www.lcd67890.com/
不过那个老板满贼 呵呵  貌似价格比较贵
其实现在5合一的板很多了 可以直接看电视什么的  兼容性都很好  呵呵

想动手做一个背投 可是光源还是没搞好 不知道现在高亮度的LED灯多少钱了???
知道的兄弟请说一下 呵呵

网友K(2009-06-23):
那里能下到USB_IAP的下位机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