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这么耗电?!

楼主(2007-07-02):
    刚才测了一下一块KS0066控制的16*2的液晶模块的背光电流,电压5伏的时候电流竟达到838mA,电压4.5V的时候470mA,电压4.2V的时候背光亮度刚刚可以接受,而电流也到300mA.... 印象中液晶是很省电的,想不到功耗这么大!? 接近5W呢!!
    这么大的功耗应用中应该会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怎么解决? 老手门都是怎么干的 ? 是不是我这里有什么问题?可电路板上背光电源的地方就是写着"+5V"呢!

网友A:
背光确实耗电,液晶耗电少得多

网友B:
16*2的液晶模块的背光电流,电压5伏的时候电流竟达到838mA??

不可思议。问问厂家。

网友C:
要接限流电阻啊...

网友D:
功耗

检查在PCB板上是否留有背光电阻调节电压的位置。
如果已经确认在模块端口加5V的电压点背光的话,测量一下背光腿端口的电压是多少。
这些如果都于背光资料上的标准电压和功耗一致的话就没有问题。
如果不一致你就需要查找上面需要检查的位置是否有错。
底背光的功耗一般都比较大的。

网友E:
背光当然耗电流啊

网友F:
是的

是要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G:
和液晶屏没关系

都是背光惹的祸

网友H:
呵呵

咋感觉, 端上来香喷喷一盘美味佳肴, 却发现里面有个不该有的虫子(苍蝇)

网友I(2007-08-01):
LZ是不是选择了底部背光啊

发光黄绿颜色的底部背光,尺寸很大的时候电流几百mA很正常啊。现在很少有人选这种模式了。

楼主:
发现俺这个帖子一个月了 哈哈

是绿色的背光~~,估计是以前生产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