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液晶命令控制液晶背光的开和关

楼主(2007-07-09):
(无正文)

网友A:
LCD没有这样的命令

LCD基本没有这样的命令,但背光控制器可以做到.目前有很少量的LED背光彩色液晶内部带背光控制.

网友B:
液晶控制板的信号同步给背光控制器也可以吧

楼主:
谢谢,请问背光控制器是什么样的

楼主:
用开关管控制

似乎也可用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我曾试验过IO口直接输出高低电平控制LCD背光,效果也几乎跟跳线控制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