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液晶屏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7-07-09):
前些天在用128*64遇到过这个问题,液晶容易受干扰,动不动花屏,甚至屏幕严重滚动,后来查到有人说在连接排线上绕个磁环(共模电感用的),绕3圈左右,就可以解决问题,请问这个磁环在那里能买到,什么型号的?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有些干扰直接干扰到屏,不出在线上!

有些干扰直接干扰到屏,不出在线上!这时候加磁环就没什么用了;可以考虑程序上加些抗干扰的代码,或硬件电路上作改进!

网友B:
干扰问题

如果担心是导线问题,可以将导线卷曲重叠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抗排线干扰方法.
如果还没有得到改善的话,再看看数据线和控制线在连接上是否可靠.
如果花屏的话,板上走线如果不合理,也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干扰.

网友C:
你的PO口有上拉吗???

网友D:
不一定是干扰吧?

网友D:
不一定是干扰吧?

我做的项目上用了带汉字库的12864LCD,用串行接口驱动,MCU是ARM7,48MHz主频,开始时候也花屏,后来发现是底层驱动时序上的问题.

网友E:
不一定干扰

同意楼上看发,我也遇到过.我采用主要是要把文本区和图形区分得很开,然后不花.

如果你的严重到要绕磁环,那么你得搞屏蔽罩了(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