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LCD高低温情况如何?

楼主(2007-07-13):
最近由于项目需要选用点阵的LCD,128*32的就够了.

可根据以前的使用经验发现LCD的高低温情况比较差,尤其低温-20度左右,几乎全部黑屏.

也看到部分厂家的手册上是-30的.

不知道哪家这方面比较强?

谢谢了

网友A:
正在选

昨天刚好试验了一哈RICH24064-03  清华的
这一款在-20和+40之间没有问题 再低温和高就没有试过了.

全部黑屏 实际是有违LCD原理的,应该高温黑才对;但是据代理商说需要改背面
温度补偿芯片的两个电阻.奶奶的都是国外做的,国内的商家有几个试过!!!
哪个改得那么好

写的都是哪个高,但是用起来就是不行.

正在找好的

网友B:
,,,,,,,,

这不是屏的问题
而是驱动IC有没有温度补偿功能
如果有,温度补偿参数有没有设置正确

温度越低,VOP应该调节越低.

jim_yuan@sitronix.com.tw

网友C:
LS的说反了

温度越低,VLCD越高。高低温情况如何关键在于液晶本身和偏光片的温度特性。一般情况下在低温全部黑屏说明LCD屏已经坏了,放回常温都很难回复原来状态了。目前COG的IC基本都有温度补偿功能。

网友D(2007-10-24):
楼主,我们可以提供-40-+80的液晶屏!

楼主,我们可以提供-40-+80的液晶屏!
此种温度范围为军品要求的!
3楼用的RICH24064-03此款产品就是我公司的!RICH24064-03工作范围我们承诺为-20-+70!一般有客户用到了-25度,显示有些忙了!
ldlglyld@163.com

网友E:
可以选择带温度补偿电路的模块

一般来说,LCD在高温时应该对比度变深,低温时对比度变浅,这跟液晶模块的玻璃和负压电路是否带温度补偿电路有关,做的好的玻璃不加温度补偿电路即可做到对比度不随温度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做的不好的玻璃需要加温度补偿电路(热敏电阻)才能达到相同效果。可以到WWW.SCH-LCD.CN上去看一下。

网友F:
4楼对 5楼对一半

温度越低 ,VOP应该调节越低.
温度越低, VLCD越高
两个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