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显示花屏问题

楼主(2007-07-14):
   RT,花屏好像还不是随机的,好像有一些RAM被固定的数据写入了,清屏后再显示依旧,关掉电源reboot就好了,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修改驱动程序

把文本和图形区域分开
清屏要有清文本和图形,这样大多不花,我是这样搞的

网友B:
看看你的复位引脚是不是复位了,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教训,确实如你们所说,谢谢!

   我干脆彻底关闭文字区,除非需要才打开,由于汉字显示,8x8的内嵌字符就成了**肋。还有就是复位时间不够。一旦解决很舒服。不过话说回来,还是香港精电的价高好用,以前用了多年都没问题,这次为降低成本而设计出现的问题让我一下子无法适应。还是老外说得好大意是:工程师出了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一时间还是小心翼翼的拿起datasheet。

网友C:
可以去我公司网站下载!

我公司网站下载T6963C使用手册!

刘栋

北京华清益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Peking Watching RICH Tech.Co.,Ltd
Tel:8610-82600169 82600442
Fax:8610-82600127
Mobile:13466313319
E-mail: liud@hqlcd.com
Http://www.hqlcd.com

网友D(2007-08-19):
这样解决吧

T6963所带的DDRAM通常是8-32K的
如果不区分文本和图形区,那么将所有的32K(有些是8K)的DDRAM全部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