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ST7549T使用问题

楼主(2007-07-21):
ST, LCD, se, tv, AN
我的lcd 驱动IC是st7549T,96 segment * 16 common + 1 ICON
规格书上面写的
duty: 1/17
Bias: 1/5
Vop: 5v
不知道如何设置 Bias system、Set Vop和Set Vop range具体如何取值?

|Instruction  |A0|RW|D7|D6  |D5  |D4  |D3  |D2  |D1  |D0  |
|Bias system  |0 |0 |0 |0   |0   |1   |0   |B2  |B1  |B0  |
|Set Vop      |0 |0 |1 |Vop6|Vop5|Vop4|Vop3|Vop2|Vop1|Vop0|
|Set Vop range|0 |0 |0 |0   |0   |0   |0   |1   |0   |PRS |

ST7549T 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duote.net/43C79073CBDDAB3C

希望大家大力支持!谢谢

楼主:
部分参数

    static uint8 init[] = {
        LCD_BIT_MASK /*| LCD_BIT_COMMAND*/,
/* ST7549配置开始 */
        LCD_FUNCTION_SET | /*LCD_FUNCTION_SET_PD |*/ LCD_FUNCTION_SET_H0,
        LCD_BIAS_SYSTEM | LCD_BIAS_SYSTEM_6,    /* 1/17 */
        LCD_CONFIGURE /*| LCD_CONFIGURE_DO*/,       /* LSB,MSB的顺序 */
        LCD_SET_V_OP | 0x5, /* => 7500 mV (when PRS=1 set below, if TC=0 (or 27C!)) -- sample code uses 24 => 7470 mV for some reason */
        LCD_FUNCTION_SET,
        LCD_VOP_RANGE | LCD_VOP_RANGE_PRS,
        LCD_DISP_CONTROL | LCD_DISP_CONTROL_D /*| LCD_DISP_CONTROL_E*/,
        LCD_SET_X | 0,
        LCD_SET_Y | 0,
/* ST7549?*/    };

网友A:
...........

BIAS,VOP也要看你模组的实际效果设置的.

DATASHEET下载地址请去看:www.sitronix.com.tw

如果有问题,请MAIL:jim_yuan@sitronix.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