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屏的背光太耗电,有没有哪家有办法解决?

楼主(2007-07-22):
一个128*64的背光就100mA,当我一个单片机系统的总和了,电源管理不算成本啊?

网友A:
俺的PCB板,请各位大虾看看

网友B:
背光控制

要求背光省电我建议你试试:可以根据需要开关背光(如手机屏幕:没有操作时自动关背光)还可以通过串个电位器适当调整背光亮度

网友C:
主要还是看用的LED是不是超高亮的

我们用的12864背光电流十几mA限流的,兰白屏和绿屏都很亮很漂亮了

以前找超低温屏时换过厂家,送的样用20mA点基本上看不见光,后来一说就马上乖乖的换了高亮的背光

呵呵,不然不要他的啊:-)

网友C:
PS:兰白屏一定得背光很亮很均匀才漂亮,稍微暗一点感觉就

自己买的240128兰白屏70MA电流,却比前任公司用的170mA的屏亮得多,这就是差别

网友D:
LS说的对

现在的白色LED在同样的电流下亮度可以做到很高了。而且还价格便宜。LZ的128*64的模块背光电流这么大确实少见。是不是你的尺寸很大啊?或者是对模块的外形尺寸要求很严格啊?

网友E(2007-10-24):
做个开关!

做个开关!选择黄绿的,或者用FSTN半反半透的屏!